优派va1912wb指示灯忽闪

楼主(2010-08-30):
我有一个液晶显示器是奇美代工的优派的。va1912wb。客户送来是黑屏,我拆开有两个电容坏了,而且通往高压板有个保险坏了,只要保险坏了,后面的管子,40t03肯定坏了,经过测量是好的。为了安全,我把两个管子也换了,换上,指示灯亮一会就灭了,一会就亮了,断开高压板就好了。是高压板短路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坏了,这个显示器有个通病就是q201和q204常坏啊。我量了量阻值,201坏了,换了还是老样子啊!!!短路!!!!换高压板的话,我会换,一下子就完了。要修的话,哪里会有问题呢!!

网友:
查高压驱动IC和高压包

网友:
Q201和Q204是NPN三极管,最容易坏,
Q208是PNP,Q203是N场管很少坏的
高压驱动IC的8脚和9脚出来的两个小电阻烧了没有,40t03确认是好的?还有就是贴片三极管你换错没有
如果是两个220UF电容鼓包的话,就是这些容易坏,高压包是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