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H不开机

楼主(2010-08-30):
插电源大电流,拆开查是19V短路,经查是一个CPU旁边的滤波电容短路和充电接口一个MOS管短路,换掉可以开机,用电池也可以开,但适配器和电池一起插时就是大电流,换了充电IC一下可以,认为好了,一装机又大电流。各位高手请问怎么搞啊?

网友:
有图纸也没用.脚位置也看不到。无奈

网友:
把充电芯片和mos管都换了

网友:
有可能电压不全?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换一个电池试试。

网友:
楼上所说的,都做了还是不行啊,技术小组出来说两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