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惠普的VS17液晶显示器开关按板的所有键都失灵了

楼主(2010-08-30):
这台显示器一开始的问题是不能加电,后来检测完是电源管理芯片SG6481sz 坏了,换上了一个SG6481s可以开机了也能正常显示。就是开关不管用了 所有的按键都失灵了。开关是好的也有3V的电压。请师傅们给指点一下是哪的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知道的高手给分析一下啊 拜托了

网友:
指示灯亮不亮?查驱动板

网友:
是不是锁了你百度下看看怎么解锁

网友:
指示灯是亮的
有信号的时候蓝灯没信号就红灯了挺正常
就是按键都不管用

网友:
应该是MCU锁了,写过MCU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掉所有按键,如果是锁定的话,开关是好用的,按其它键会出理锁定提示

网友:
有两种情况,1:开关里有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有问题,只要量出来换了就好了,或者全换!2:就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