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30B(L) 指示灯常量,屏内无光

楼主(2010-08-30):
如题,拆开,看到25V的三个电容鼓了,换上后通电依旧。有几秒钟的蜂鸣声。断开驱动板,蜂鸣声没有了,屏内仍然无光。测量电压正常。连上驱动板后量13V变成了18V,然后跑驱动板上13V线路,没找到通哪去了。
补充一下。换掉电容后,连接主机,屏内有字,但 没有光。
掉电

网友:
载补充一下,开关可以正常开关机。

网友:
线测一下灯管吧
看是不是你的高压板有问题啊

网友:
说的就是灯管没亮。检查高压和灯管问题, 我修过。高压板多数

网友:
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直接换灯管接口边上的变压器就OK了!我经常碰到!这种属于信号过去了灯管没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