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不触发

楼主(2010-08-30):
明基S52不触发:pc97551  171脚DNBSWON#跳变正常 ,南桥RSMRST# 有3V,南桥有波形,
BIOS有波形,换南桥,EC故障依旧,待机电压0.015,按下后电流无任何变化
根据电路图我个人对这个机有个疑问:南桥的待机电压,是在南桥发出SLP(SUSB,SUSC)信号后给EC,EC 在发出SUSON ,才产生南桥的待机电压3.3sus,其他的机器也是pc97551.是这样的:按下按钮EC发出S5-ON,产生3.3V-S5给南桥的待机电压,南桥在发出SLP(SUSB,SUSC)信号给EC,EC发出SUSON信号打开所有的电压

网友:
加焊IO 及周边,,看看,,会好的

网友:
你的时序分析有问题

网友(2010-10-01):
请问:171脚DNBSWON# 没有电压是PC97551坏了吗??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PC97551 不触发的,修得很郁闷,目前还没解决,解决后再通报。机器是天逸Y200.

网友:
特机有点大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