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杖7300GT

楼主(2010-08-30):
手上收了三个..权杖7300GT显卡,有一个是彻底不亮的,一个是开机显示器有反应但是没有图像,还有一个是花屏的,三个已经对比量过了,电压都是一样的正常,不知道怎么判断花屏的是哪个颗粒的问题,请问那位能给我个办法判断一下啊,在有不亮的和没显示的内两个主芯片我已经焊过了但是还是故障现象一样啊,芯片是N的

网友:
怎么没人给支招啊,你们在不给点思路我可能就把三个全都祸害死了啊,呵呵

网友:
花屏的要先用软件测试后再进行一下步的维修

不显的要查DAC电路
彻底不显的要查HS VS及DATA和CLK
以上显卡如果DVI有显卡的话,说明GPU不良

网友:
请问用什么软件来测试啊,能否给一个啊,

网友:
论坛就有7系列的测试程序,你搜索 显卡软件

网友:
7300,核心虚者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