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就是没有

楼主(2010-08-30):
我有两块AM2主板CPU供电就是没有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好几个啦  一块内存供电有一块内存供电也没有  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滤波电容有点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啦也没有热的芯片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在线等啊  先谢大家乐啊

网友:
有的高手说修AMD的板得从内存查起  对不对啊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没有供电啊,慢慢测,不慌,2012还早

网友:
请问CPUVTT的电压怎么测啊?

网友:
内存的VTT_DDR提供的电压
AMD的主板要先修内存供电,显卡(桥)供电,CPU供电,VLDT电压

网友:
如果单是CPU无电压,可以查电源管理芯片的PDF,找一下VCC  VID  EN脚的电压是正常

网友:
AMD的主板 好像现有CPUVCORE 在有CPUVTT吧。和INTEL的相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修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是主板开机之后产生的第一个供电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什么是CPUVTT啊

网友:
请问一下是不是不管AMD的环视INTE的都得先修内存供电啊谢谢啊

网友:
再请问一下ISL6323可以用什么代换啊现在核心供电为0换6312核心供电为0.6

网友(2014-06-06):
如果没有内存供电的,应该先查下内存供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