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开关控制信号电压开机约5秒消失,无法点亮

楼主(2010-08-30):
上图是手绘的简图
该15寸显示器看不到型号,12V外接电源,插上电源,Von电压为0,A点电压3.3V,B端电压0.7V,,C为0V,D为5V
贴片三极管1A应该处于导通状态,使得集极被发射极(接地)电压拉为0
按下显示器开关,在约5秒之内显示器能点亮,然后熄灭,在这5秒内重新测上述电压,Von=5V,A点为0,B为0,C为5V,D为5V
此时三极管1A处于截止状态,D点5V电压加在C点,高压板得到开启电压后工作,将灯管点亮。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那么驱动板上微处理器上的3.3V电压跳变由什么控制,微处理器是否有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另:不知上面图片能否看清?再上传一个附件,都是相同的图片。

网友:
负载不平衡导致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5PIN(一个为空)插口不插高压板上测也是这样结果

网友:
如果在正常开机后,MCU的电平还有跳变,一般是MCU坏了。或者信号没检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c和e用导线连接起来看看行不行

网友:
灯管熄灭后,仔细观察一下屏幕是否还有图像呢,是单纯的高压板驱动信号丢失还是整机处于待机状态要说清楚。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条保护了,拉低了ON信号.此故障一般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印象里头没见过高压板有信号反馈给驱动板的哦,或许我见得少 高压条保护只是控制高压条的吧,不会影响MCU控制输出,或许我的看法较片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高压板驱动信号丢失

网友:
回复 网友D:

驱动板不接入高压板板也会出现5V电压拉低,那高压条还会出现保护吗

网友:
如果屏亮时显示正常,建议直接给开启信号,从屏供电接个电阻,直接飞过去,或许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情况要注意按键板,按键不良经常会造成此类故障,打下按键阻值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测了按键阻值正常,应该不是此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试下断开10K电阻看看MUC是否正常,再就是刷个MUC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去掉10K电阻后插上电源MCU端电压5V,按下面板开关,MCU端电压0V,5秒后又变为5V。

网友:
BLON电压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灯管是否5秒后又灭了? 如果灭了再拆掉三极管看看是否不按开关可以点亮灯管不来!

网友:
这样不行的,插电后白屏,按下开关显示无信号(黑屏),插上信号线又变成白屏,灯管一直能亮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接上VGA信号后测量MCU的A点此时应该一直是0V,如果不是就查原因。你说的跳变,不知道说的是没信号机器正常的亮黑跳变过程还是接了VGA信号后仍然跳变?感觉你描述问题不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去掉10K电阻,不拆三极管的情况下,屏仍然是亮一下灭,那有可能是三极管不良(开关三极管损坏很常见),如果拆开三极管后MCU电压跳变仍不正常,那可能MCU也是有问题了     该部分电路只是起到亮灯背光的作用,就等同于将ENA接上一个5V   按你这么说已有背光,仍无图像输出那几乎可以确定是MCU程序出错,或是已经损坏了.   或者你还原原来的故障,在灯灭了以后用高光手电筒照一下屏,看有无图像输出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被拉低了,或者直接在其他地方拉个高电平给他 看还会不会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感觉也是MCU的问题,但现在手头没有换的,没法最后确认

网友:
没准楼主还真是没接信号线测试的,结果大伙忙活了半天。。。。。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没提到这个呢?

网友:
故障应该在驱动板部分,可能跟MCU程序有关,高压保护不会导致控制端电压拉低吧

网友:
其实楼主要表达的是:  MCU输出端电平在变化,按照常规开机后 高或低 是不变的

网友:
直接从屏的电源接到控制上就好了

网友(2010-09-29):
发的图 貌似专业,是不是搞的越复杂越好呢

网友:
如果那5秒图像是正常的,只是背光灭,那就在驱动板上找个和信号有无同步输出电压的接上BON脚控制灯管,我刚接修的ACER是上电不开机灯管都是亮的,驱动板一真输出3.3V电压,我干脆用万用表在驱动板上找个和信号有无同步输出电压的三极管的一脚当做BON控制,问题马上角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