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C7600 945主板跑E0 4F

楼主(2010-08-30):
今天接了一台HP机,通电跑E0 4F,报警笛 笛 笛,应该是内存不过,量内存的主供电1。8V ,0。9V正常。系统总线电压一个是3。32V,一个是3。29V。      238脚3。3V也是有的。打系统总线两脚的值一个是456,一个是534,把时钟芯片拆下来,系统总线两脚值都是694,换过时钟,还是一样。刷过BIOS,还是跑E0 4F ,没思路了,望基地里的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难到就没人修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640针的CPU
如果拔掉内存还是档在E0说明CPU没有工作
你先用CPU负载看一下,然后打AD值

网友:
就是要先确保CPU工作正常

网友:
那其他 的电压都对吗 对的话  就看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  打内存数据线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