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求助,不显示,加焊显卡无果,不能关机(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楼主(2010-08-30):
机器不能关机,不上电池,直接加电到1.3A ,就是不显示,不能关机,不上内存时候是1.0A 的样子,我觉的内存是过了,电流才会1.3A 。以为没有内存是1.0A ,但是不显示,各电感电压正常了,没有波波,不知道时钟正常否,但是时钟电压好像没有问题,现在加焊显卡还是一样,没有头绪了,怎么办????
看到这里好像有解决办法,但是不够权限,麻烦有权限的帮忙看看,告诉我好吗?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821&highlight=y450
这里进去我看不到,不够权限,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这个电流,不应该回事bios吧?

网友:
楼住那里面是图纸

网友:
谢谢,没有示波器真的很麻烦,现在找到图纸也没有大用处啊,谁修过这个问题,我这个又会是什么问题,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
y450要注意有个给显卡供电的小板哦,电源背板

网友:
当出现Y450加电无显示,导航灯亮的情况时,我们可以参考附件中主要测试点对电源板输出电压进行在线测量。

首先电源板工作条件19V电源电压一定要正常,其次5Vpcu要正常(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主板是不会加电的,所以只要能通电,这个电压一定是产生的,但不是100%能保证电源板上有这个电压---有可能这个电压到电源板的这段线路上有问题,目前来说,这个电压可以不做参考)

附件中的测试点,如果1.8V不正常,可参考其它测试点,如果其它测试点正常,基本上可以断定为是电源板坏。这个1.8V与1.8Vsus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图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热心帮忙我这就去试试

网友:
当出现Y450加电无显示,导航灯亮的情况时,我们可以参考附件中主要测试点对电源板输出电压进行在线测量。
...
引用 网友A:

刚才测试了,电源小板正常,导航灯是会亮,但是不能关机,要按5秒才能关闭,还没有没有进展,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建议查个检测卡试试看 跑到什么地方  再看看是内存没过还是显卡没过

网友:
听说Y450的显卡坏了很多,加焊下不行就换个试试 ,你你这个电流 也差不多是跑到显卡了

网友:
我感觉北桥的面大,应该好好看一下

网友:
你的内存1.0A然后是1.3A,这中间的电流有变化了吗?仔细看清楚!我刚修的也是Y450不加电!不走不变的话!插上喇叭听一下报不报警@

网友:
显卡如果加焊不行你就重新织吧,实在不行你就换一个试试,一般的化有的板子加焊过后也不行,特别是现在的新板子

网友:
先换一个显卡看看,再来考虑北桥

网友:
电流到底跳没有嘛,如果一下就是1.3也没用啊,搞不好还是北桥问题呢,做桥前一定要慎重分析

网友:
请问楼主,电流是直接上去的还是有跳变的。。有没有跑码!

网友:
换过显卡把

网友:
兄弟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期待你的解决

网友:
依我来看 以不跑U来修  估计重做一下 北桥 就O了!

网友:
我也有同台的笔记本  现象是  CPU没工作  但是供电正常  换了CPU还是一样  估计是北桥  洗白了哦

网友:
这个显卡有时坏了修不好,只能换,我就换过一个,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