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开关信号

楼主(2010-08-30):
瀚视奇JW199A液晶显示器找不到开关信号(板子是电源板、驱动板、高压板一体的),找不到ON/OFF 信号,更换高压板后关机白屏。请给予解决办法?

网友:
原来是电源高压一体的,换高压板要把以前的高压部分断开的

网友:
这个机子原高压板是低位准启动的!!

网友:
高压板启动信号来自VGA驱动板,通电按开关键量驱动板至高压板的连线那个在开启时跳变,这个基本就是ON/OFF信号

网友:
直接从屏上取个电压

网友:
WYC013的方法不错哦。直接从屏幕供电做ON/OFF.完美就用个三极管倒相吧。

网友:
应该有这个端口,只是英文标识方式不同

网友:
把点灯信号  接到屏供电上不就OK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