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脑开机过程

楼主(2010-08-30):
根据我最近维修的戴尔系列笔记本电脑来看,不管是从奔四还是到迅驰或者双核,只要是使用SMSC系列单片机的主板,其开机过程都是大同小异,同样的道理像IBM的笔记本从奔三到迅驰的开机流程也都是差不多,因为它们也都是使用相同开机控制芯片系统(TB+PMH4+H8S),也就是说只要你熟悉某一块主板后,其他和这块主板使用相同单片机的电脑对你来说都不是太难。
最近我维修的机型有C640、D400、D420、D520、D600、D610、D820、D830、M1210、M1330、M1530等等,这些机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使用SMSC系列单片机,不过从D820后的单片机不再是BGA封装了,而是用两个DIP封装的芯片组合形成一个完整地控制系统。它们之间的开机步骤基本是相同的,与其他IBM或者HP机型相比较来说,其大的步骤也有相同之处,只是有些细节方面和信号名称不同而已。以下内容是以D600为例来解说,其他机型可能没有相应信号或者名称不同,在参考阅读时请适当灵活变化运用,下面各个步骤的名称也只是根据我个人爱好来取的,并非官方的准确名字。
第一步:BIOS电压(+RTC_PWR5V&+RTC_PWR3_3V)
这个电压从名称来看就是指BIOS电池供电的电压信号+RTCSRC,这个电压在没有插电源和电池时,是由主板上面的BIOS电池供给,当插上电源或电池时主板BIOS电池就处于充电状态,这个+RTCSRC电压信号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生成+RTC_PWR5V和+RTC_PWR3_3V两个电压信号,其中+RTC_PWR3_3V信号是给南桥和单片机的一个重要供电。
第二步:公共电压(PWR_SRC)
戴尔机器的公共电压名称叫做PWR_SRC,像IBM的公共电压名称叫做VINT16是一样的意思,公共电压顾名思义就知道是公共的意思,即就是电源和电池共用的上电电路,也就是说这个电压信号既可以是电源供给,也可以是电池供给,同时这个电压信号还会送到主板很多地方去使用,这里详细说说电源上电电路过程,把电池上电电路过程作为电池充电电路内容讲解。
公共电压PWR_SRC是从外部电源经过一系列电路转换而来的,大致步骤要经过DCIN+、+DC_IN、DC_IN+、SDC_IN+、ACAV_IN等几个信号的转换过程,其中SDC_IN+和ACAV_IN两个信号都是充电电路中比较重要的信号,因为SDC_IN+是给电池充电的一个主要电源,而ACAV_IN这个信号是给单片机SMSC芯片的一个重要开启信号,单片机缺少这个信号时将无法正常工作进行充电,当然如果是电池独立供电时就没有这个信号,但会从电池电路上发送另一个具有相同功能的信号给单片机作为指示,这些将会在电池充电电路中关于电源和电池转换过程中详细说明。
第三步:待机电压(+5VALW&+3VALW)
当插上电源后ACAV_IN作为一个开关送入单片机的同时,还要会生成一个ALW_ON作为待机电压+5VALW和+3VALW的开启信号,如果没有接电源而单独接入电池时没有ACAV_IN信号,但电池会通过单片机发送一个LIVE_ON_BATT信号来开启待机电压。这里所说的待机电压并不是像IBM那样能够在3V/5V电感上测量,但可以在开机开关上测量得到。
待机电压+3VALW信号主要是给单片机和BIOS芯片供电,单片机的晶振开始工作输出时钟信号,待机电压+3VALW同时还会生成一个电源好VCC1_PWROK信号给单片机和BIOS芯片作为复位信号,复位后开始正常工作等待开机。
※总结起来就是先有ALW_ON开启信号,然后生成+5VALW和+3VALW电压信号,最后再产生电源好VCC1_PWROK信号。
第四步:开机电压(+5VSUS&+3VSUS)(+2_5VSUS&+1_5VSUS)
当用户触按开机开关时产生一个POWER_SW#信号经过转换形成PWRSW_SIO#送入单片机,单片机这时输出一个SUS_ON开启信号,这个SUS_ON信号又为分三路,其中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开启+5VSUS和+3VSRC这两个电压信号;另一路通过转换形成+3VSUS_ON信号把+3VSRC电压转换成+3VSUS电压;最后这个信号还要用于合成SUSPWROK信号。
当开机电压+5VSUS和+3VSUS形成后就会产生一个电源好SUSPWROK_5V信号,开机电压+5VSUS信号又要经过其他电路生成+2_5VSUS和+1_5VSUS电压信号,+2_5VSUS电压形成后就会输出电源好2.5V_PWRGD信号,到这时SUS_ON、+3VSUS、SUSPWROK_5V、2.5V_PWRGD四个信号共同整合形成一个开机电压总的电源好SUSPWROK信号。
※总结起来就是先有SUS_ON开启信号,然后生成+5VSUS和+3VSUS电压信号,以及+2_5VSUS和+1_5VSUS电压信号,最后再产生电源好SUSPWROK信号。
第五步:运行电压(+5VRUN&+3VRUN)(+1_8VRUN&+1_5VRUN)
当SUSPWROK信号送入单片机后,单片机就会输出RUN_ON信号用来开启各路工作电压+5VRUN、+3VRUN、+1_8VRUN、+1_5VRUN,同时还会开启显卡各路供电M7_MEM、M7_CORE、M7_1.8V等电压信号,另外还包括用于北桥内存部分供电1.25V的SMDDR_VTERM电压信号,SMDDR_VTERM电压形成后就会输出一个电源好1.25V_PWRGD信号,再与RUNON和+3VRUN等电压信号整合形成一个运行电压总的电源好RUNPWROK信号,各种不同型号的主板电路上参与形成电源好信号的元素可能会有所不同。
※总结起来就是先有RUN_ON开启信号,然后生成+5VRUN和+3VRUN电压信号,以及+1_8VRUN和+1_5VRUN电压信号,最后再产生电源好RUNPWROK信号。
第六步:核心电压(VHCORE)
当RUNPWROK形成后,主要是用来开启CPU核心电压VHCORE,然后输出电源好VCORE_PWRGOOD信号;同时也还会开启CPU外围电压VTT信号和北桥供电VCC1_2_MCH信号,然后也输出电源好1715PWROK信号,另外RUNPWROK信号还会送往单片机,单片机这时就会输出RESET_OUT#信号。这时VCORE_PWRGOOD、1715PWROK、RESET_OUT#三个信号加上VTT电压经过其他电路转换形成的DBR#信号一起整合形成主板开机过程中最终的电源好IMVP_PWRGD信号。
同时CPU核心电压的电源好VCORE_PWRGOOD信号经过转换形成VCORE_PWRGOOD_D信号送入南桥,南桥这时再发送电源好CPUPWRGD信号给CPU告知其供电已经正常,南桥同时还发送SLP_S1#给时钟芯片进入待机。
第七步:时钟复位
主板开机过程中的最终电源好IMVP_PWRGD信号控制输出VTT_PWRGD#信号用于开启时钟电路,还经过转换后形成DELAY_IMVP_PWRGD信号送入南桥,作为南桥芯片复位的开关信号。南桥复位北桥后,北桥再复位CPU,这时CPU开始工作执行BIOS命令自检。

网友:
DCIN+、+DC_IN 请教这两个有什么区别?看不懂。

网友:
请教  当插上电源和电池 会给BIOS电池充电? 可能吗  ?只不过BIOS电池不放电吧

网友:
这不是笔误!以dell 6400 来说!
电源从电源头进->此时为Adapter_DCIN+,要过保护隔离电路(电感加两个场管)先进第一个电感FL1-------->此时出来就变为+DC_IN+,进入第一个P沟场管Q6-------->此时出来就变为DC_IN+,再进入第二个P沟场管Q42-------->此时出来就是主供电PWR_SRC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W_ON在C640没有这个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自已看图纸都可以看得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