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没在SD#居然会出5V。。。亮机了

楼主(2010-08-30):
一台DELL X200机子,故障现象是触发电流到0。1A,查3 5V,结果发现3。3V正常,而5V没有,3V产生的控制IC是LTC1628CG 而5V产生的控制IC是LT1505,查它的24脚VCC20V,25脚BST19V,1脚的BST却0。9V,更奇怪的是5脚的SD#开关信号为0V,26脚GBIAS线性电压也才1。2V,正常应该为5V吧,我打了一转回头见电流居然上到0。4A了,测5V电压有了,关掉再开有跳变,接屏有显示,适了几次都正常,你们说见鬼不,正常显示时测得的电压既然和之前测的一样,SD#还是0V,线性5V还是1。2V,1脚的BST还是0。9V,这样既然能产生5V亮机,真是不可思议,谁能说说是为什么。。。。

网友:
这么巧。。。我同事也刚刚遇到这种情况。。。但还是不行。。5V还是没有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没人回答吗

网友:
现在很多新型机器稍微有点变动

网友:
这个实在是不清楚,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