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RESET CLK的故障

楼主(2010-08-30):
维修 RESET CLK的故障

當CLK信號有問題 ,可能會使得 RESET信號異常 ,相對的 ;如果RESET信號有
問題 ,可能會使得輸出端的CLK信號異常 .
RESET信號的輸入控制來源計有 :
1. POWER GOOD信號---當打開電源供給器 ,POWER GOOD信號為低準位 ,等
    到 POWER OUTPUT電壓達到穩定時 ,POWER GOOD信號才轉為 HIGHT .
2. Hardware Reset .
3. Keyboard Controllor RC信號腳位(PIN21) .
4. 內部 SHUT-DOWN 電路 .
CLK 信號的輸出信號計有 :
1. CPU CLK .
2. ISA BUS CLK .
3. PCI BUS CLK .
4. VLSI IC CLK .
5. SLOT OSC .
RESET 信號的輸出信號計有 :
1. CPU RESET .
2. ISA RESET .
3. PCI RESET .
4. CHIPSET RESET .
5. NPU RESET .
RESET 故障可能原因 :
1. POWER GOOD .
2. Hardware Reset .
3. Keyboard Controllor (8742 PIN21) RC .
4. 影響 RESET 信號產生之 CLK 輸入信號 .
5. SHUT-DOWN 邏輯或 CHIPSET 故障 .
CLK 故障可能原因 :
1. CLK 產生電路 :目前都有專屬的CLOCK GENERATOR ,需追蹤相關電路及元件 .
2. CLK 同步電路 :大都和相關的 RESET 信號被整合至 CHIPSET ,再由CHIPSET
    OUTPUT .
3. CLK 緩衝器 :緩衝 IC 故障或其 Controllor  PIN .

网友:
看看啦啦队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路过看看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0-10-16):
硬件方面一窍不通,太需要充电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