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對地短路維修方向

楼主(2010-08-30):
3V,5V對地短路維修方向

1. 目檢:Chipset (Southbridge, Northbridge, I/O chip, GD75232, Sound chip), AC97, PWM... 是否有燒毀, USB, P/S2 Connector,PCI slot,AGP slot,ISA slot, CNR Slot, Chipset…是否有撞壞造成短路.
2. 觸摸:打開電源觸摸 Chipset 是否有發燙.
3. 電源不打開時,用電表檢測那組電源短路,再決定移除短路電源有連接相關晶片,PWM,電阻電容..
4. Main chip 南北橋,I/O Chip, Sound chip, AC97, PWM…都移除短路沒解開,建議換板.
*.注意: 3V&5V短路維修方法 Chipset 移除至短路解開再焊,不能移除一顆換上顆,有可能換上新 Chipset 因短路電源沒解開, Turn on power chipset brunt out.

网友:
这是哪里转过来的 ?
字体多是繁体字。

网友:
一般扳子如有短路的话那么该芯片就会自动保护导致芯片没法正常工作,那么输出、、肯定是没有的。也没楼主想的那么们复杂!```````冒犯拉

网友:
字体看的真累人!

网友(2010-10-28):
幸好我把小学读完了,不然好多字都认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