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M不充电怪现象

楼主(2010-08-30):
现在手上有一台旭日C466M的本子不充电,换过充电IC 还是一个样子,电池确定是好的,问题出在主板上,电池可以供电,就是充不出电,进系统查看电源管理,显示正在充电中,可是就是充不进电,以前 比较小的这种 问题不知道 从哪里下手。我附上电路图哪位师傅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主板充电取样电阻检测了吗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网友:
主板保修三年的,还没过保的吧?!

网友:
你插上适配器,加电池,在大电感那测到的电压是多少?不充电除了充电芯片这块,还有EC

网友:
我看多半是你的电池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