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带灯假负载的HITM这个灯是连接到哪里,有什么作用? ...
478带灯假负载的HITM这个灯是连接到哪里,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8-30):
上假负载,这个灯不亮,这个板全板没有复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连接
问题

网友:
CPU到北桥的,找到此点测一下电压,看针弯还是空焊

网友:
的帖子
连北桥 具体有什么 用 你可以查一下INTEL白皮书

网友:
加焊了CPU座,这个灯还是不亮,但是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