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8-30):
inter775主板  测cpu电压0.9v偏低   PG   时钟   复位  均无电压    那应该先修什么   请高手指导

网友:
加焊座子

网友:
先修供电啊。

网友:
看一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要先看供电  在看其他

网友:
先有供电才有时钟,先确认所有的供电正常后才看其它的

网友:
回复 乐天 的帖子内存 和北桥的供电都正常啊

网友:
回复 失魂BōY 的帖子cpu坐吗

网友:
查看供电部分。查一下供电IC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0.9V的电压也算是正常的  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波形对修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