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M机器进水,无3V,5V待机电压修复

楼主(2010-08-30):
主板编号:LA-3861P
  客户机器以前机器进过水,因为还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到机器挂了,才拿来维修。打开机器一看,主板DVD接口附近有轻微的腐蚀,通电测试发现无待机电压。用的是MAX8734A的电源管理IC,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量MAX8734A的工作条件发现V+,VL,ON3,ON5,SHDN#全部没有信号,当然要先从V+查起了,量PR80处有18.5V,但是IC的20PIN没有电压,再量PR80到20PIN的阻值为无穷大,应该是进水的原因,PCB腐蚀开路了,直接把18.5V从上管PQ22上飞线到20PIN,再去量各个脚的信号,发现就刚刚飞到20PIN的18.5V有了,其他的还照样没有;

    因为正常情况下V+到了,VL电压也应该要出来了,所以再去量SHDN#的线路,VS 18.5v经过PDZ1后应该是13.5V左右,再经过PR93到MAX8734A的6PIN应该是9.3V的样子,查PDZ1的13.5V正常,但是经过,PR93后就没有电压了,用万用表量200K档PR93阻值为800k还多(图纸上47K),于是换掉PR93,MAX8734A的6PIN的9.3V有了,再量发现VL的5V也出来了,但是ON3 ON5还没有,所以3V 5V还没有出来。
   量MAX8734A反面2个0欧的电阻,发现PR79一端有5V,另一端没有,换掉PR79后,再通电测试发现待机电流为0.02A,3V 5V正常了,上电测试开机显LOGO OK,装机测试OK。

总结:LA-3861P的主板MAX8734A的 V+ ,SHDN#正常时才会产生VL 5V,BST5正常时才有ON3 ON5(可能BST3也一样),才会有待机电压3V 5V。(总结中的内容为个人看法,仅供参考,不可全信)

网友:
楼主难道没有怀疑3 5 V的开启信号吗?

网友:
是这么个维修思路的啊   但要是  3v  5v  都有的话不开机  怎么搞呢   说说看看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看图纸很慢 怎么去熟练的看呢  有什么 好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这个板比较顺利,写贴的时间比修板的时间还长,没有出现太多的问题,所以没有怀疑那么多。修3V 5V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比较有经验,写个贴也就是想赚点分,以后方便学习各位前辈们的经验,忘各位谅解!

网友:
l回信捷~3 5V有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查电源管理那一块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啊

网友:
虽然比较简单,不过楼主理解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ON3/ON5没出来的时候。BST3经过PR84应该是出来了吧。。。。
意思就是BST3/BST5出来以后才有的ON3/ON5对吧。。。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搞的爽啊  没有见过你这么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