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A6J 触摸板

楼主(2010-08-30):
前些时间接了一台华硕 A6J的笔记本 客户拿 来时是不稳定有时能进系统  但是不到五分钟就掉电      在这修两没修好    就给客户说要换板   客户同意了   拿了一块主板装上后 发现接的触摸板的线启动不了   主板是全新的    接上线有时能启动一下   进系统 触摸板还能用  ,在关机开机又启不来了  重新插一次可以用一次在开机就不行了 ,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了  ,请各位帮忙     在此谢过    急急急       在线等!!!!

网友:
触摸坏了,你把线用刀齐哈,记得要整齐哦!

网友:
楼上说的 意思就是  不用触摸板了

网友:
可能是触摸板芯片坏了,,或排线有问题

网友:
触摸板一定接触不好————

网友:
如果不接触摸板一切正常,那就更换触摸板的芯片试试

网友:
你先拔掉触摸板试下好没 就知道了

网友:
use new pair c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