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开机无显

楼主(2010-08-30):
acer 4520g 开机无显,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屏幕不显示(感觉屏亮了,但没字符),换过屏,显卡芯片,加焊过桥,故障一样,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芯片

网友:
外接有显示吗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加焊,不行的就重做。

网友:
高压条是好的吗?它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主板到屏上的工作条件你测了吗?

网友:
宏基的机器搞显卡后都容易出哪毛病的

网友:
宏基机器一般都不出问题。 质量可以。 显卡一般没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桥也爱坏吧

网友:
喜欢玩BGA,哪天非被BGA玩。先来个外接,应当能亮。这种问题楼主首要的是先应在屏上做测试,屏上查不出问题你得考虑BIOS才是,哪能上来就显卡呢

网友:
这个机器是显卡板的 刚刚修好一台是 显卡虚焊 芯片摘下来 重新置的 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还是多的

网友:
我有修过这种故障,做了显卡也不行 做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显卡比较多,因为南北桥合一的比较容易虚焊。有条件借个显卡试下,就可以排除了

网友:
把显卡重值吧。。。。

网友:
显卡没做好,我可试过焊3次才搞定的,故障跟你的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虚焊的比较多,NVIDIA MCP67MV-A2的,重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