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6400 无CPU供电,VID感觉有点异常!

楼主(2010-08-30):
一台Dell 6400待机正常,开机后0.12A,几秒后断电!
拆机后,CPU无供电,发现是CPU供电芯片的3.3V供电没有,测是对地阻值为O,后来查到是一电容短路!排除后CPU仍无供电!
供电芯片为ISL6260CRZ—T,CPU为一代酷睿T2250
通过看了这机的图纸,查了CPU供电条件都满足,并且VID为0001000,但就是不出CPU供电!
还有很奇怪不上CPU,居然能出1.5v的CPU供电,此时VID为000000

接理说,不上CPU,VID应全为高电平,然后不出电。当上CPU后,CPU把VID里拉低几根,后后电源管理芯片根据VID出相应的电压!

现这没有这芯片换,也没有CPU换,好难排除啊!

网友:
先找个CPU换一下吧

网友:
  vid的上拉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上假负载测试啊,

网友:
碰到过一例t2250坏,导致vid不对的,那台机是6262crz的芯片

网友:
只能等个CPU试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