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主板复位灯长亮的问题

楼主(2010-08-30):
联想电脑,由技嘉代工的主板,型号是M2VLE-RH,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测cpu核心电压1.17V左右,南北桥无发烫现象,测得时钟芯片外围330排阻,一组有1.6V电压,另一330排阻只有0.4V电压,把这个排阻取下测得时钟芯片有输出3.3V电压。

网友:
  复位灯常亮  和时钟没关系吧

网友:
图片发上来看下  研究研究

网友:
只有时钟电路正常了。南桥才能发出复位信号。现修复时钟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板子爱坏Q53

网友:
pci_e与NB间的MOS管换掉

网友:
第一步是测量电压,再测时钟,后测复位,按步骤来

网友:
本人觉得先测VRM-GD,再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0.4V的时钟是正常的  复位 灯亮  供电时钟正常  就查PG有没有到南桥了

网友:
各供电都是多少?PCI B16是否有电压?如果有了,说明PG都到南桥了,再查A15是否有电压。先把故障确定好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加焊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