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T60触发故障

楼主(2010-08-30):
接一台联想T60笔记本!故障现象为不触发!接上维修电源有待机电流!按开机电源不触发!19脚对地短路可以触发!触发后正常!怀疑键盘有问题!可是换了3个正常的键盘故障依旧!量下待机电压3.3正常!19脚电压竟然有9V多!我地妈妈!19脚对地就可以触发!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X60  问题也很怪,用键盘自动上电,走到LOGO处掉电,再开就没有反应了,
但拔掉键盘,短接开关到地可以正常开关机,也可以正常用,或先用键盘开机,马上拔掉键盘,也可以正常使用,现在给客户报了换主板的价,还没有回,因为这板价太高了

网友:
是IO19脚吗?可能IO有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明显键盘开关键坏了,不过能忽悠客户一个换主板的价格也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住大刀,厉害。

网友:
这个开机信号有那么大的机器上次好像也修了一台,是断线了波,不记得了

网友:
键盘换了3个了!排除键盘的问题了!我说的19脚是键盘插座!

网友:
和我上次碰到的问题一模一样,后来没办法改了开关。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图,发现只有j23(扩展槽)的44脚和45脚想连能引起19脚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