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发烫过会重启

楼主(2010-08-30):
北桥发烫过会重启,再过几分钟又重启。。ASUS P4P800 SE主板。。所有内存供电真长。CPU供电正常显卡供电正常!

网友:
温控有问题,或重做北桥吧

网友:
查一下北桥有没有少电压,少了会发烫的

网友:
北桥有多烫!有些芯片组本身设计就很烫,而且你得板子还能点亮!先想办发解决散热问题!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老大重做北桥吧

网友:
这板子前先是无法保存BIOS,我换了个电池座,OK了。现在是找到不网卡,BIOS设置也正常。加了个独立显卡,因为换过25MHZ晶振谐振电容都没用,供电的ML324也换过了,装好系统后温度显示 CPU 43度,MB 35度。应该算是正常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温度什么的看着都没问题
只有刷新下BIOS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