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IBM机器,望高手帮忙来解答

楼主(2010-08-30):
机器:一台IBM T42  和IBM T400

故障:T42是进系统花屏,进安全模式和PE都正常,只要不装显卡驱动机器就是正常的,这个机器有时候还会白屏,今天把这个机器的显卡换了一块新的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该怎么修,真是头痛。

T400的故障也和T42的故障差不多,T400的刚刚拿来的时候是开机背光不亮,屏有显示,接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还有这个机器的电源指示灯和硬盘指示灯都不亮,就只有无线网卡的指示灯亮,其他的指示灯都不亮,后来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经检查发现接上高压板和屏后,背光开启的3.3V消失了,屏却定是好的,之后强行飞了个3.3v到背光开启信号上,机器可以点亮了,但是进系统滚动条一过,屏就黑了没有显示了,3.3V也消失了但外接显示器是好的,但是这个机器进VGA模式,和PE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显示有问题,这个机器也头痛饿

T400的已经修复了,是主板上面屏接口的一个3.3V供电的保险坏了,但是用表测是通的,应该是带负载不行了

网友:
重做北桥吧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答案

网友:
开机背光不亮,屏有显示,接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点解??

网友:
你的第二个不是显卡的问题,我可以肯定

网友:
背光开启的3.3V 你强给它供电是不行的,把3.3修好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
第一个T43显卡没做好~第二个T400主要查屏线接口那边~~那里有一个电阻很容易出问题~是跟一个三极管连在一起的`不要跑远了就在屏线接口往右一点点~

网友:
把TB重新托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装官网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