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次维修经历

楼主(2010-08-30):
      刚开始学习液晶显示器的维修,从一位卖电脑的朋友哪儿接了一台三星的故障机,故障现象是一闪即灭。从原理判断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通常是高压包损坏。由于没有原装配件,所以决定用通用高压板代用,原机是高压电源一体板,输出14.5V,5V两路电源。通用高压板用的是12V电源,所以用一块7812稳压块把14.5V降至12V,然后接上12V、地、SW控制端,开机屏亮了,有正常显示。以为没问题了,有点兴奋,赶紧把机器装起来接上VGA线试机。没想到两分钟之后屏逐渐黑屏了,按开关键后又能正常显示约两分钟又黑屏。只好再拆开机器,测量电压是正常的,SW端在黑屏的时候有3.3V电压,按说屏应该是亮的,为什么会黑屏哪?正在疑惑的时候,测量的表笔一滑,SW端跟旁边的5V电压连了一下,屏开机也不亮了。测量SW端没有电压了,心想坏了,可能驱动板坏了,顺着SW端往后查只有一个贴片的三极管通到MCU上,三极管没有损坏,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哪?至此只好换上通用驱动板、高压板,刷程序后测试正常。
    之后我一直在考虑维修的经过,考虑每个细节,找出一些应该记住的东西。
    1.换高压板后黑屏可能是电源的问题,通用高压板可以支持10-18V电压,所以没必要加7812降压(后来才知道)。
    2。测量的时候一定注意不要让引脚短路。
    3。多准备一些常用配件,特别是一些易损的小配件,可以降低维修的成本。

网友:
对于新手。每一次维修的成功。都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喜悦和鼓舞。楼主加油

网友:
通用高压板可以支持10-18V电压,这个经验许多新手不知道的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芯片的DATASHEET就知道输入电压范围了。

网友:
驱动板是自带稳压电路的。维修的思路没有清楚,手比脑快做维修来说不是好事。
接到维修首先要分析是那里出了问题,然后用最简单的方法把不是问题的地方排除。(例如你这
台机机说可以用1K左右的电阻在12V借个开关信号验证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在5V取个开关信号验证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直接测量下 复合板 输出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嘛?

网友:
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
哈哈 俺 前两天也第一次开始修液晶,楼主技术不错哈,   也是三星711N的 不晓得是高压,还是MCU 问题哎,问题是 绿灯一闪一闪滴,

网友:
大哥,不会吧。我搞了一个32V电压用了一个多小时都没事。

网友:
这个电源就那个升压块容易坏。。故障现象是灯管一亮就灭。。换了就好。。修道很多了。。

网友(2011-03-08):
自己的实践成果值得自我肯定

网友:
楼主   高压条最大支持到18V??

网友:
呵呵,最坏的结果就是高压电源驱动板一起换啦。

网友:
虽然成本高了,但至少修好了嘛!庆祝一个!

网友:
楼主加油,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每个问题都有它的原因
找寻原因排除故障
解除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积累经验

网友(2011-09-01):
呵呵  分析得好

网友:
楼上说的32V电压不是实际电压,一般情况下断开高压板主供电,空载的时候电压会增高一些,接高压板电压就降下来了,还有就是普通高压板好像最高只能16V电压,要是遇到19V供电的,需要去找宽频高压板,支持12-20V电压。

网友:
楼主   加油每次维修都是经验啊

网友:
通用高压板可以支持10-18V电压

网友:
新新新手飘过。。。

网友:
学习了。我是新手

网友:
楼主修的挺好的加油

网友(2013-03-03):
有点搞不懂。高压包是什么样子!!

网友:
多修修就会了。 修的越多越熟练,最后修机器就跟玩似的。

网友:
修好了。。都是不错的。。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总有学习的.只要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