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修板---昂达 P43D3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8-30):
本人新手,没有电路基础,刚开始学习主板修理,前几天刚从基地购的新手维修工具套,现在手上有一块昂达P4D3主板不通电:用万用表红笔碰晶振可以触发。

经检测 CPU 内存 供电 都没问题, 在触发后测PCI阻值卡上的12V供电为0  靠CPU那侧  3.3V也为0

各位老師 我現在該怎麼來修這個板?

帮我看下是晶振坏还是 调谐电容坏?

网友:
1084发热,去掉它和网上卡测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可能就南桥坏了

网友:
把晶正的两个电容取下看看,今天刚修了一台,也是碰一下晶正就好了,下了两个电容就OK。再不行。楼主把晶正也换了,。

网友:
32.768波形不正常,先换晶体和谐振电容,不行就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先解决不能开机的问题。
换32.678.和谐振电容。

网友:
晶体 是通用的吗? 是不是随便找个板上的晶体换下来都行?

网友:
把网卡吹占,测1084输出端阻值

网友:
先看晶振两脚是否都有电压,如果电压相差很大,或一脚完全没电压,就把晶振先换吧,

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通用的,但是要换就要连两个电容都要换上。晶体和谐振电容是一对的。

网友:
预计是百分之80是桥坏了

网友:
不开机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如果不是研究用的首先确定是南桥还是网卡坏。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1084  下网卡芯片,不行的话桥挂了!!!

网友:
晶振一定是要用32.768的实时晶振,谐振电容也要成对的替换才行.

网友:
1084发烫可能跟南桥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84发烫  先打一下中间脚对地值看一下

网友(点评):
中间对地阻 206 触发时电压:1.51V 两边两脚电压:左0.25V 对地:70 和 右3.36V 对地:1504 上面大脚:1.51V 对地:214 (对地阻值都是在不触发时测的)

网友:
他所说的发烫可能是触发后,那不一定是有短路故障。
既然是用表笔碰一下晶振脚就可以触发,那先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仔细清洗一下南桥下部,再不行,根据I/O型号,在本论坛里找到维修方法,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L1048S 是触发后发烫, 谐振电熔 是上面图中标的那两颗吗?我看晶振另一脚还连
到了 一个R188 的电阻上。

网友:
还有请问下~ 如果更换 谐振电熔和晶振,它们都有极性吗?  怎么区分它们的正负极?
两颗谐振电熔 位置不能随便装吧?

网友:
那两个谐振电容是无极性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这就是经典的触摸晶振开机的例子啊  一般都是晶振老化造成的把晶振和谐针电容一块换了应该可以好  不好就是南桥的时了1084汤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呵呵。。。以为是P43高端主板呢,按上面的思路去弄吧,再不成,用风枪也可以做这种桥的

网友:
换了晶振 和上面两颗 电熔后还是一样(焊得好难看,请别见笑)。 需要用笔点晶振脚触发
各位师傅 是不是我弄错了?

网友:
大哥啊 电容是无极的 肯定没+-极啊 随便安

网友:
那是不是要干桥了?

网友:
南桥 加焊也没一样,还是需要点晶振的脚触发。 现在该从哪找问题?

网友:
没人帮忙吗?各位师傅有空帮帮我呀。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晶振没电压?

网友:
短接晶振就开机,一般与IO没有关系吧?完整的说法应该是CMOS电路不正常,重点查CMOS电路,包括南桥虚焊损坏之类的问题。

网友:
南桥发烫吗?测下南桥 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发烫 换电源管理芯片,触摸晶振才能开机 加焊南桥

网友:
既然是用表笔碰一下晶振脚就可以触发,那先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还不行与南桥有关

网友:
换晶振先看看!

网友:
晶振摸下就可以开机 可能是晶振老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