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BIOS 密码问题!

楼主(2010-08-30):
手上有台X60 BIOS 密码客户忘了。现在进不去。请问用什么方法解密。是刷BIOS 还是什么的。听说有安全芯片。那怎么解呢?

网友:
  刷密码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详细些吗?密码芯片可以刷的?

网友:
要拆下来刷,还不如换个新的密码芯片

网友:
有密码芯片的  要刷码片

网友:
直接换不能开机的

网友:
换io和bios一套或者用解密软件解,最安全的是用解密软件解

网友:
谢谢各位!直接换了个密码芯片。因为只是进BIOS密码忘了而已。换个就OK了。

网友:
最省心的就是换密码芯片了,解密太费事了。有解密的时间可以去修几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