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P 启动菜单后就掉电关机,用U盘的WINPE也是这样

楼主(2010-08-30):
IBM T41P 过了Winxp 的启动菜单后就马上掉电关机(如果停住在F8启动菜单处就不掉),用U盘的WINPE也是这样,显卡重做过,把温控IC的12脚,56脚短接都一样,仍掉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不足。

网友:
这个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因为你要进入实模式图形界面时,要加载驱动(WINPE 下你可以选择最小,不加载显示驱动试试),所以会出现问题,DOS  界面下就不会

网友:
散热,CPU,显卡都看看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