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100南桥发烫

楼主(2010-08-30):
前几天接了一台HP NX9100的
笔记本
,接机发现短路。拆机后发现南桥非常烫,电流0。26。但是用表量的南桥下面也没有短路的电容,也没有量出别的地方的阻值有什么不对。发了一个南桥,换上去还是烫,再量还是没有什么短路,没招了。大侠们有什么高见。
笔记本

网友:
少电压也会发烫的啊,换桥后还烫就要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上,南桥少电压还会发烫?弱问

网友:
“接机发现有短路··电流0.26··”似乎有些矛盾,南桥有些发烫,有可能是正常的,待机电压正常吗,肯定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一个一个的拆,拆到待机正常就OK了

网友:
0.26的待机肯定不正常.南桥发烫不一下南桥坏.少一组电压也会烫

网友:
看看网卡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