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61的板子PMH7的问题!十分的不解呀!

楼主(2010-08-30):
前天接到一台T61的机子 到手无待机 测保隔有问题 后来换掉U61和一个三极管后正常了 但是还是没待机 查PMH7没有发出M1_ON信号 !继续查pmh7的供电PG正常 就一个-EXTPWR_PMH6是高电平 论坛搜索好多帖子都说要是低电平才正常  但是我看图怎么也不可能变成低电平呀  望高手指教
楼下老大说—EXTPWR是低电平 怎么会呢 这是它的产生电路

网友:
这个简单呀,只要+EXTPWR为低,Q53导通不就把-EXTPWR_PMH6拉成低了

网友:
Q53下面这个信号你查了吗?

网友:
呵呵,-EXTPWR这个信号是拉低到地的一个信号,你只看后不看前。它到地,Q53导通你说的这个自然到地。这是检测是否有适配器存在的一个信号。必须为L。

网友:
+EXTPWR不是低电平的 请看它的产生电路 已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EXTPWR怎么不是低,ACOK#是电源好信号,低电平有效。根据8765的PDF只要ACIN小于1/2REF时ACOK#就是高阻状态,反过来说就是只要ACIN大于1/2REF时就是低电平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T40的电路,它应该是U42芯片内部把-EXTPWR拉到地了,外面的上拉电压自然没用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 刚看了T40的图纸  它和这个还是不一样 不是内部拉低的 T40是ADP3806的4PIN发出高电平导通MOS管使-EXTPWR接地的  现在我也不确定T61是否是芯片内部拉低

网友:
在此感谢7楼兄弟了 正常情况下确实是MAX8765内部把-EXTPWR拉低的 查得两个电阻变质20欧姆变成300K了 换后正常跑马 谢谢拂泪飞花老大!还有陈祖平老大!

网友:
  经典小黑的设计都是有延续性的 至少在6系列之前的机器 信号名称和流程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插了电池应该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