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CPU无复位

楼主(2010-08-30):
一台IBM T42CPU没有复位,南桥有复位,用假负载测CPU有1.6V,电流0.56,上了CPU后测CPU供电的电感才0.69V,换北桥还是一样,复位点阻值是60,CPU供电芯片换过也一样,两个小八脚也换了。

网友:
量一下CPU座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查下CPU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 CPU  试试吧,不行再把 CPU  供电 IC  加焊一下!!!

网友:
CPU供电感觉有点低,查一下?

网友:
时钟测试了。。不正常也不能复位的。。

网友:
换 cpu, 测试vid!或vccp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了  等你的结果出来后我再修

网友:
VCOER都不正常
LZ怎么想到首先就去换北桥哦

网友:
CPU座空焊,或CPU坏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芯片

网友:
如果南桥前面工作条件满足,当接收到PWRGD,VGATE就会发出PCIRST#来复位北桥,当南收到cpu准备好的信号后就会发出信号告诉北桥,北桥接收到cpu好信号就会发出CPURST#.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找换个U呢

网友:
换个 CPU  试试吧,不行再把 CPU  供电 IC  加焊一下,再不行就把供电 IC也换了

网友:
假负载有的时候不一定准确  最好还是用真U上电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