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显怎么了。

楼主(2010-08-30):
一个19液显,客户刚拿来的时候。开机一闪就黑屏了。屏上什么也看不到
我就给换了一个驱动板,事同型号原装驱动板。
现在问题是开机能用1个小时,还是黑屏,关机再开机一闪还是黑屏。断电10分钟后还能在用1个小时。。。
黑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吧。一般来说和驱动板没关系。

网友:
渐断的黑屏说明 高压保护 得检查 高压部分 你用通用板点下看看是灯管 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 过压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漏电

网友:
这个首先看一下高压部份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重点在高压线圈,其次就是灯管了,灯管的接线头有打火现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吧 ,应该和驱动板没关系的!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大点

网友:
现在不接VGA信号的话,屏能自然转灯。
把屏的信号线摘了,灯常亮。高压没有问题呀。灯管没看呢。

网友:
间接性黑屏与驱动板关系不是很大,重点查一下高压部分反馈与灯管。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应该都是灯管和高压的问题,驱动板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现在换了灯管,严重偏红色呀 。。。。。。。。。。。。
急

网友:
灯管质量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条 去试 开机黑屏和用一段时间就黑屏一般都是高压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