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不开机

楼主(2010-08-30):
苹果A1286的机器  哪位师傅修过   他的待机有5V吗?原来电源头的指示灯还亮,放了两天插上电源现在电源头的指示灯也不亮了,待机有3.3,开关上面也有3.3V,不能触发,

网友:
待机有3.3,就绝对有5V,如果没有5V 就是待机有问题 ,先查查待机的工作条件嘛,还是不行再看看IO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
有些机可能不一定有5V待机

网友:
没修过苹果机  期待高手指点 我们也好跟着学点 呵呵

网友:
只知道  A1181待机有3.3 5V  A1286的不知道有没有5V呀

网友:
我的M97主板只有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友:
不对兄弟两组待机电压是同时有的不会是只有一组的

网友:
更换个开机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