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80+万用表拆解图,顺便问下有没有朋友会修万用表的

楼主(2010-08-30):
胜利VC980+万用表拆解图,顺便问下有没有朋友会修万用表的。故障现象:表打到通断档,短接表笔,没有反应,也没有蜂鸣声。打到直流电压档,数字显示有1-2福,量9福的电池,显示7福。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上图6是什么原件,边上有个旋钮可以调节,起什么作用了?谢谢指教。

网友:
第6图是灵敏度的调节,表打到通断档,短接表笔,没有反应,也没有蜂鸣声。打到直流电压档,数字显示有1-2福,量9福的电池,显示7福,可能是你的拨打开关接触不良,你用橡皮擦,擦一擦再装上去试试。

网友:
中间调节盘的问题,可能是触点接触不良,或是有氧化了,要清洁,但要注意。不要把导电层搞没了

网友:
千万别动图6的旋钮,那是调表基准的,动了的话个人很难校准的,照楼上的方法试试如果无效,建议返厂维修,

网友:
4位半的表0.05精度不修好可惜

网友:
自己修换了元件了的话测量就不准确了,必须拿去专修表的修,或者返厂修,修完要做校准的

网友:
那是个电位器吧

网友:
晕,那个东西我已经调过了,返厂不知道往哪里送了。

网友:
第6图是精密可调电位器。。。

网友:
谁有胜利表维修的联系方式了,请发一个,谢谢!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45867-1-1.html
这个图纸可能和你的差不多,你参考一下,另外电位器不能乱调。除非你有基准和把握。

网友:
已经按各位所说,搞过了,但故障依旧,晕

网友:
我的表也坏了 直流档20V 有0.10——0.20之间的电压 一直没修好 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