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屏抖问题

楼主(2010-08-30):
今天一学员拿一联想SL400笔记本来,说是屏抖,开机测试发现屏四角发暗中间亮度正常,首先排除屏供电问题,测量屏供电正常,亮度调节在按下组合键可以看见电压可以增减,开关机有5v0v变化,外接发现屏幕正常。用LED屏代换显示正常。不知道有没有价值参考。

网友:
屏坏了 LP的屏吧?

网友:
是屏挂了,我前几天刚换过一片,开始是屏轴断了,换了新轴,没过几天又出现了屏抖,以为是换轴的时候把屏线搞松了,拆了重装,一会又完了,最后换了一片屏,好了!!

网友:
LP的屏闪屏的还是比较多的。维修的时候遇到如这样的闪屏的情况,用检测软件检测下是LP的屏的话,基本没有悬念了

网友:
还用搞得这么复杂 、不用想 就知道是屏本身问题。 LP 的吧 。。。。?

网友:
对,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哎,LP141WX3的屏,直接换吧,不用去怀凝!

网友:
换屏~~而且现在最好的解决方法的141LCD+高压板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坏这机子坏的太多了

网友:
  是否该研究一下这种屏如何修呢?比如更换一下这个屏的主控芯片能否解决呢?论坛里有试过的么?有修过的么?共享一下吧!

网友:
这种屏本身材质问题,几乎是无法修复的。只能通过换屏。

网友:
一般屏抖,我觉得就是屏的问题,连屏线的问题都不多

网友:
换屏把  是屏的问题

网友:
目前修不了 这种屏

网友:
通病了  维修站免费换的

网友:
过保也免费换?

网友:
是那批LP的批量屏吧,联想的机器受影响很多。

网友:
设计缺陷啊 没办法!·

网友:
请问下LP是什么屏

网友:
这就是联想的闪屏门

网友:
是屏呢,是屏呢,还是屏呢!呵呵,今天又换了一个屏。可爱的LP。IBM也到了这种地步,联想啊,想也不想。

网友:
LP141WX3的屏,导致“闪屏门”,雪花屏的主角。呵呵。用通用板点下屏,判断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呀。先天不足呀

网友:
哦,原来是闪屏门啊

网友:
LG的好屏啊。像HP DELL 东芝 也好多这种现象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教,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就是lp的屏本来自己已经进了屏,去联想一问屏问题延保了,免费给换了。

网友:
哈哈,你没看报道么??通病了,平坏了

网友:
难道屏不能修好了吗 换屏价格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