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问题

楼主(2010-08-30):
RGB其中有一个对地阻值为10以下。。是不是就表示核心挂了。

网友:
拆掉下拉电阻如果还是低说明GPU坏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天哥。。那个是下拉电阻。是不是对着VGA口的那几个分三排的小元件

网友:
下拉电阻基本上都是R750之类的电阻,都是和R G B 相接的线路中的电阻

网友:
就是VGA接口线路中三基色通往GPU线中上的电阻

网友:
哦了。。明白

网友:
请问对地已经10欧了,还有必要拆掉下拉电阻吗,楼上说标R750的就是,R750就是75欧的,电阻应该只能变大不能变小吧,低于10欧不可能是它引起的吧,拆掉它岂不枉费心机,是不是应该考虑别的地方,看这里的帖子好象遇到阻值低的豪无例外都让拆这个电阻不知道有几例是它坏了,一人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
拆掉下拉电阻和接地的电容再打值可以确实是GPU那边短还是VGA接口电路短

网友:
拆掉接地的电容有道理,拆掉下拉电阻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