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02不触发

楼主(2010-08-30):
一块MS-7102   AMD754    VIA芯片组   有时候自动上电但关不了机   但有时候不触发   ,换过MS-6 (拆机的)  在自动上电的时候测过 有3.3VSB  1.5V  测MS-6 24 脚 4V  23脚 2.6V 13脚PSIN 5V   14POOUT(和ATX14脚相连) 0.1V  电压拉低了 ,32脚.0.05   35脚.4V  40脚S3 0V
41脚 S5 0V    42脚RSMST  0V    还要查那 啊   搞不明白了

网友:
查晶体和双路3VSB的产生电路

网友:
3VSB双路 是不是 APM7313啊

网友:
是的,查一下又上脚的双路,最好找个图纸查一下MS-6

网友:
这个我查了  APM7313输入5VSB  输出3脚是2.6V和MS-6的23脚相连      4脚和MS-6的24脚相连是4V输出   并且APM7313我换过了

网友:
待机有没有3.3V啊!!!还是偏低啊??

网友:
2.71 电压偏低 检查AP3第三脚应该是3.3V   不正常   是不是APM7313坏了  我在换个 看看

网友:
那关不了机跟这APM7313电压偏低有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