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元件参数 已解决

楼主(2010-08-30):
一个三极管样元件,写着d209l 下面一行写着hw 701,这是三极管还是场管,一监控电源里面的,用什么可以代替,看个子挺大,有点吓人

已经修好了,用13009可以代的,不要被他个子大所吓倒,换后有声音是因为两个启动电阻,一个开路了,今天全换了就OK,查了好久才得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我手头上有J13009-2,不知道可不可以代

网友:
D是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
这种管子,从那个设备的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话,就看它工作在哪个地方,如果是初级的话,你看他配的是什么IC控制芯片,先找找那个IC芯片资料,,如果是次级,看跟它相连的电容是多少V耐压,基本都能猜出来,
电源其实修起来都蛮简单的,就是一层板。。。
就是电源初级烧大管就比较麻烦,初级所有的元件最好全部查查,不然有再次烧坏的可能,以前修电视机电源,檑打的,变压器都打坏!

网友:
可以用13009代换

网友:
在管在初级,没跟芯片相通,直接接变压器,我用J13009-2换了,正常输出,但就是有声音,查不到哪的问题

网友:
还是找原型号吧。
分立的开关电源,换一个元件的话,其它元件可能要调整。无异于重新设计。

网友:
D209L,12A/400V

网友:
用13009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