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1000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0-08-30):
手头有一台DV1000的机,不能从系统中关机,只能强行按开机键关机,这样对硬盘伤害太大,我装个无数个系统,硬盘也换过,就是搞不定,有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看南桥和EC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个华硕的本子问题和楼主的一样,BIOS电池供电那块有个三极管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不行再查查 RTC供电电路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我个人认为与开机电路关系较大,同意一楼说的,EC或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