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楼主(2010-08-30):
请教了。。PCI-E的显卡正面金手指的第八针是3.3V对不。。这个是管什么的啊。。
我今天下午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他连到那里的啊。。连的就是背面的几个贴片电容啊。
3.3V对地阻止为0.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不用去管此电压
现在显卡什么情况

网友:
没敢上电。。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心里没有底就没敢动。。。
主要是他不上12V那样能找到相连的元件。。这个我实在是找不到他和什么相连。。而且是头一回遇到他短的时候。。。。

网友:
要看是什么卡,3.3V多数是接ROM芯片的3、7、8脚,同时也接到GPU里去的,要是短路1,很可能G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