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器USB全都不能用

楼主(2010-08-30):
我是个新手,今天接一台海尔机器,可以开机使用,但USB口全都不能用,测了供电5V正常,两个信号脚对地阻值都在500多正常。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进pe 用USB看看   或者BIOS里看看设置

网友:
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在确认端口没关之后,SB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一般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恢复BIOS原厂默认值,之后不好用的话,就考虑换南桥吧

网友:
先确定BIOS里面没把USB端口关了, 再考虑南桥的问题

网友:
记得换好哦 。。有人换了3次南桥才解决这种问题。。。昨天修一个HPZE2000 同样故障。。。进PE 还原BIOS 无果后换SB400 一次搞定。。。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先软后硬,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SB,CLK等等呢,,,

网友:
直接换南桥!想加焊好那是没什么可能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坏或者供电有问题

网友:
如果排除BIOS设置问题,还有系统问题,那就换南桥吧,不用加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BIOS里有无开启USB,再换南桥!

网友:
我昨天就搞了台上网本,GBM的南桥,故障跟你的类似,查了USB供电正常,两个数据阻值也正常,而且自带的摄像头和机器的声卡在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这些都跟南桥有关,于是加焊南桥后搞定了,所有设备全都正常了。

网友:
除了BIOS里的设置
USB 48MHZ时钟
USB BASI等信号都要影响USB正常使用
要不就是笨方法
对照图纸
把南桥USB模块部分的外接元件都检查了
上述都排除了
再去杀南桥吧

网友:
看看时钟芯片有没有发出48兆的频率给南桥,再按楼上的办

网友:
南桥有可能   但是不排除USB时钟有问题也会出现同样问题你查一下时钟 芯片的电路图 看一下有没有USBCLK之类的信号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其他的排除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BIOS里面有没禁用USB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什么都不用想啊肯定是南桥这个SB啊!

网友:
如果全都不能用,一般是南桥问题。换个试下

网友:
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南桥坏或者供电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都说过了USB的5V供电正常

网友:
换南桥吧 供电和软件没有问题。阻值正常就赶SB吧

网友:
还是更换南桥芯片吧 。

网友:
在确认设置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这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呀,南桥的问题不大呀

网友:
过流保护芯片以及偏移电阻看看。

网友:
先加焊 不行换南桥 我加焊好两南桥了 侥幸中

网友:
今天恢复了BIOS设置,不行。换个硬盘做了系统,机器光驱有有点老化,好不容易做上了系统,声音有了(昨天忘了告诉大家,此机还没声音),USB全可以用了,窃喜。以为机器好了,可一重启,又原故障了。店里有BGA,可咱不会用,做BGA的又特忙,今天就没搞成,明天再说吧,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软件和设置有没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换南桥吧。桥内部控制电路坏了。

网友:
USB口不好用,确定口没问题的话,直接杀南桥,换了指定好。

网友:
南桥可能性最大 不过也有可能是你的U盘是坏的哦 嘿嘿 那你可就搞的头昏了哦

网友:
直接杀难桥吧——————————换个新个上去就好了

网友:
孤帆远影
的帖子
请问USB BASI是什么信号,起什么作用

网友:
换蓝桥就好了多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