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EC A2100不触发

楼主(2010-08-30):
待机为0.01
3V 5V 也有
开关键上有3.3V压
南桥晶振也起振
EC晶振也起振
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跳变在那里测得到呢?

网友:
按下开关后待机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查一下开机芯片和BIOS,有的是参入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coms电池也可以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参与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压有变化,就是电流不上升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与EC芯片的触发信号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张图纸慢慢研究下   先查开机机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   CMOS电池  二十四小时为晶正 提供供电来保存时间   放电只起到清零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象苹果  和索尼在机器  放电 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船翻不到在收获

网友:
你的开关板该不会是有问题吧  短接下电和地看看有无反映   再查查 待机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开关键上有电压跳变的。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真的搞不懂,EC SB BIOS也刷了,都还是不行。!

网友:
先查下IO的工作条件,没问题就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