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0-08-30):
今天有一康柏CQ40 的笔记本能开机也能用U盘装系统也能解压,解压完以后重启到快进人卓面的时候就是WINDOWS的画面会黑屏在亮就会出现系统恢复的画面了,停在那一动也不动了,从新开机也是一样的 在装系统也是一样。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是刻系统是系统有漏斗,使计算机没发正常工作从而是BIOS自检时报错产生的。换个系统再装就好拉

网友:
惠普的本子建议你最好用原安装版的系统装,别用克隆版的

网友:
怎么标题那是维修实例,进来了却是求助的!

网友:
不知你装哪个系统?
有些较新的机器只能装WIN7或VISTA,不能直接装WIN XP,你必须查一下你的机器是不是这一类。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吧,不行就换内存试试,这种问题内存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