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8 进水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30):
型号:海尔T68
故障:不开机
过程:客户说进水的机器,迅速拆机看有无腐蚀的地方,上烤箱烤。拿到手测公共电、各大电感有无短路。。上电,待机0.03,开机至0.53掉电。。。  初步判断为上电不全,测电压发现CPU电压,测CPU供电IC条件,发现没有IC供电的5V偏低,只有2.6v。查此电压产生来源,发现是5VPCU 经过一个MOS Q9106后产生的,5VPCU正常,测MOS管是好的,测G极开启电压只有5V不到,量了好板此MOS管正常导通G极电压需要12V多。。。愿意找到了,是MOS管的开启电压偏低导致后续5VSUS电压没有产生。。。跑线路到一个五脚的管子 Q9105 ,测Q9105工作条件正常,输出却只有5V不到,怀疑后面有短路,把相连的几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全部摘除。。上电还是一样,更换此管问题依旧。与之相连的原件都以摘除,管子也换了。。。因为是进水的机器,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板层问题。。割断此MOS Q9105的输出脚的铜箔,再次上电发现电压输出有了12.43V ,之后飞线修复。。。
总结:进水导致板层漏电把MOS管G极信号拉低导致不能完全导通。。。附点位图

网友:
  不错 能修到这样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