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对地000 烧鸡烧不出 求解决

楼主(2010-08-30):
一X31 5V完全对地000 断开电感 5V后级对地000 祭起烧鸡大法 加到2V 电流就猛窜到2A+ 刚开始用了根细线 都发软了 换了根 电流这么大 不敢摸 最后狠下心来 但是让人吃惊的是没有明显发烫的地方 反复几遍 无果 最后没办法 用起一个笨办法 把5V电路 一级一级断开 最后还是000 不会板层内部短路吧 还是我的方法有误 请高手指教 小弟拜膜中

网友:
对地还有阻值没有?如果1欧都没有了,肯定是不会发烫的。你的线发烫了机器都不会发烫。建议用电极法,把电压再开大点,可能会烧出来。
即使是板层短路,哪怕一点点阻值,板子也会发烫的

网友:
可以对照点位图和图纸慢慢查查,试试断开负载!

网友:
有板层短路的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某个地方轻微连锡了。楼主仔细找找看

网友:
还是上图再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
最好是每次你断开的部件的整板图

网友:
应该是PCB板大短路吧,可以烧出来的,你这种情况把电压调到5V就行了,要用粗大的电线尽量不要太长,而且要直接接到可调电源的接线柱上,这样才有效果,电流从小到大一直调到最大都可以,会有发热的地方。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板材问题呢,再看看有没有哪个接口上接5V,,接口短一般摸不到发热

网友:
楼上说的对 5V电感就直接上个5V

网友:
楼主发现问题后,火来报个信啊。

网友:
恩  发现问题就回来报道

网友:
一级一级断开烧比较安全,期待结果揭晓

网友:
就用五V干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机是电解电容短路的。电流都上到5A 了。居然一点也不热。

网友:
2v,2a的电流发热量应该比较大了吧,如果没明显发热的地方,估计就是板子短路了

网友:
     呵呵  这个有难度了
电压太大会不会烧坏别的元器件呀

网友:
那个没时间搞 苍天啊 今天又来一台TCL T51   1.5V后级对地又是000  满头黑线  这几天是怎么地了 这个烧了也烧不出 郁闷

网友:
本人觉得应该是哪个电容或MOS管软击穿了 电击是很难击出来的! 最好找个相同的板子  量附近元器件阻值 对比  一有不同 马上换掉!  只要耐心 肯定能搞出来的

网友:
X31还有点位图 断开后级好搞 这个T51没有点位 累啊 我愁啊 苍天啊 哪位大神快指点指点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