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0维修思路?已经解决!

楼主(2010-08-30):
    一块K8主板,插诊断卡00,测CPU供电发现上管G极无供电,北桥供电管G极无供电,其他供电正常。查北桥供电管15N03损坏。更换15N03之后。又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RT9244。现在还是两个都没有控制电压。请问各位应该是朝北桥供电的方向找故障?还是朝CPU的供电方向找故障?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了。CPU供电和北桥供电在安装CPU假负载的情况下电压正常。但是安装CPU后这两个供电就没了。测量发现电源芯片RT9244的DVD脚无电压,为什么安CPU假负载DVD脚会有电压。而安CPU却没有电压了?

    此板历时两天,现已修复。本人新手,没有老师,修过的主板也不多。侥幸将这个主板修好了。现将维修过程发出来供网友参考。

主板型号:致铭主板,未标示型号,K8的。自带DEBUG灯。
拿过来时诊断卡00。测量CPU无供电。查MOS管没有短路的。于是图省事直接拿到本地修主板的地方去修。结果被告知电源管理芯片RT9244坏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上来就换芯片的原因。)他们那儿没有这个芯片。我拿回来后就从TB购买了两个这个芯片。(现在还没收到。)碰巧有一客户搬了台同样主板的电脑来修。放这里就走了。我将他的主板上的RT9244和这块主板上的RT9244互换后发现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继续测量其他地方时发现北桥供电管损坏。更换后还是无电压。至于内存和显卡等其他电压是全部正常的。于是就发了这个帖子求助检修方向。

    楼下的朋友给我提出参考先检查北桥。同时也有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了AMD上电时序。于是我就按北桥的供电管测量。由于有好板对照。在空板上电的情况下北桥的那个管就是无控制电压的。并且控制极连接的4328t这个芯片各脚电压也正常。所以就放弃了从北桥检修的方向,改从CPU供电下手。

    从CPU上管G极一路到RT9244。下载了PDF查看后发现DVD脚无电压。而这个电压是12V经过一个小芝麻管降压到2.5V左右。可是这个小芝麻管控制脚无电压,于是又顺着这个管测量,绕到南桥附近的两个门电路,回来后又绕回RT9244附近的一个103电阻,电阻另一端是5.16V电压。而这端却没有电压。这个电压困扰了我好几个小时。没办法,再从别的地方找找。这个电阻离LM358很近。于是我又测量LM358各脚。发现INPUT2脚无电压。拆了LM358后找线测量发现这根线钻进了U座。上假负载找到了这个脚,直接上电测量,居然有2.5V的电压。于是又测量DVD脚,2.5V电压。又测CPU核心电压。1.5V。晕。。。怎么就好了?我LM358还没上呢。正纳闷的时候其中一相供电管下管就冒烟了。摘下一量击穿了。马上换了个。把LM358安好后发现旁边有一个空着的芝麻管位置。看了看那个正常的主板,发现是7002。于是找了一个安上。这时上假负载测试供电全部正常了。上CPU测试,还是没电压。又上假负载。有电压。我郁闷了。又跑来问。问了后又看了看主板。发现跑线路的时候拆下来的一个16V100UF的电容没安,心想不会是不安不行吧?安上这个电容后。正常跑码!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你这不是FF吧,电压都还都没有起来

网友:
是,错了。代码00。已更正。。

网友:
往北桥吧 可能是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电压都没有,把电压先修好吧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何谈代码呀。按照修供电的思路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供电时序是  内存  显卡  CPU  总线

网友:
00就是不跑码.属于比较难修的板子了.先判读各组电压是否出来了..在各组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就要测量桥,cpu 座是否虚焊,或出问题了,个组电压出来时先后的..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再说吧,这个板上是否有时序控制的IC,重点查一下它。

网友:
先看一下内存供电  再修CPU供电   先把供电修好再说别的吧  我的一块板也是没有复位  内存供电和CPU供电都没有等修内存供电后CPU供电和复位都有啦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蔡义洪 -5 严重灌水

网友:
查到电源管理芯片附近一芝麻管不见了。现已安上。又出新状况。

网友:
冒昧的问句,小芝麻官是什么管子?

网友:
估计是三极管

网友:
这样也不对啊.这种情况不是跑00的维修了.实际上应该是无复位的.只不过板载的诊断卡没显示出来,或者被忽视了.板载的诊断卡无复位,应该还会多显示一个小数点的.表示复位不正常.供电不正常,一般复位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