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拉供电

楼主(2010-08-30):
请问上拉供电是什么意思.我看到很多论坛里很多地方出现这名词.想弄明白.望解答..

网友:
就是串联的供电电阻  主要起限流作用。

网友:
“上拉电阻”通俗直接一点讲就是用一个电阻接到VCC电源上。在笔记本中这个VCC一般是3.3V或5V。一般用在信号线上,

网友:
上拉供电主要是给信号线提供的,因为信号电压低,电流弱,需要在信号线上加个电压辅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网友:
台试机里面最简单的PS/2的电路图就是了。

网友:
上拉电阻一般是为了提升信号强度  因为有些信号在传输的过程中会碰到各种问题如信号线太长等等都会影响信号传输   传输过程中信号不会减弱   所以就出了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