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KLT-260 歌林液晶电视半边变黑维修实例

楼主(2010-08-31):
好久没发流程这么详细的维修照片与实例啰....
毕竟最近事情实在太多了~~~~修东西也比较没控拍出完整的维修流程照片
话说~~~这台的故障还真的有够奇怪....画面半边黑....而且这台已经~~被好几位维修人员修过了...
该改的也被改了...但重点就是都修不好~~还造成..一堆问题出来....
害我一度以为灯管坏了..高压版坏了....当下还把面板给解体了....
但是...检测的时候...通通给我正常....这....瞎咪情形阿.......

来看我的维修流程吧.....
抱歉拉~直接拆了才想拍照.....

这台规格~~~~

拆下来先看看里面有无其他问题....

忘记拍故障画面给大家看~~~~趁现在还没开始解体面板...先把故障画面拍给大家看看

这故障真是奇特~~~头一次遇到这种的...还被多位维修者修过...修不好....
更扯的是...居然有人直接把24V电压经过降压电阻...来强制控制亮度.....
这谁想出来的....要让高压版死更快阿....

把电阻拆下...居然都没焊接...就这样装上去..太猛了吧....

而且~~我还发现...那条24V....居然躲在接地网线里面...完全没有绝缘......
打算制造雷击...让这台电视烧毁吗????

这种维修方式真的是超级扯的......
想当然...我一定是全部给他回复原状....再下去抓问题...
本来想要直接给他接上去...但想想~等等线不够长....

改用锡与热缩管~~这样长度才不会缩短

这条线处理好之后....
我有先把电源版拆下来看......一看焊接点....天阿~空焊裂锡样样来~~~~~
只好全面处理一下....并且~~~把那些讨人厌的胶...通通处理一下...

空焊裂锡补完之后...胶也处理过了...上面的照片就给大家拿来玩~~~大家来找碴~~~~~
再处理那些胶的时候....我居然用断了2颗电感....真的很无言...毕竟看不到焊接的位置...
线也细过头了......不过~~还是被我处理好了
这时就先把它组起来测试....

但....问题依旧存在........逼不得已......准备分解面板...但已经很晚了~~~地上也很乱..隔天在来拆解...
睡醒之后....整理一下周围..开始分解面板...来检查灯管.....

拆这面板...我也拆到快抓狂...螺丝....超多.........

拆灯管要很小心~~~一不小心...就会...啪...断了......
我把灯管拆下之后.....

检查接地端.....耶~~~~都正常耶...没空焊也没有裂锡...灯管也没断...也没有老化...

另一边也都正常...线没有断也没有漏电的迹象.....这...我白白拆了这面板阿.....

没看到灯管指点亮一半不死心.....大约组一下..测试灯管好坏....
但是.....我测试之后....耶~~~~~灯管~~~全亮...也没有只亮一半....现在什么情形....
而且~~之前亮一半的时候都会听到高压异常的声音....现在完全听不到.....
就给他一直亮着...亮10分钟左右..都没异常....

这下~~~真的很无言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毫无头绪...只好先把面板通通装回在测试
在检查灯管之前...当时高压版电路上的零件我也找了1个多小时都没发现有异常的零件.....
才会想要找看看是不是灯管...不是灯管也不是高压版...这下真的很难修了..难怪经过多人之手都修不好
先组起来吧~~~~

再组的时候才发现这条接地...想说~~~拆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条阿...
这条要是没接也有可能出问题~~~不过我还是先接上去

说真的~~组到这边之后...我在送电测试.....天阿~~~~问题又出现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全拆下来的时候灯管都点的起来阿....
全部组回去之后...居然也是点一半...不过~~这次比较好一点..有时会全亮....
但是..变压器的高频声比之前还要大声.....感觉就像是要把变压器给烧了.....
由于~~测试灯管的时候并没有接面板....我就把接往面板的排线先拔掉在测试...
这次...居然给我全部点亮了...而且~~变压器的高频声都消失了....
再把面板线插回去问题又出来了......
由此可见有可能是面板坏...但是想想~不对阿...T-CON版坏了..怎么会影响到高压版???
越想越不对劲...之后~~想到面板与高压版有2条线~~那2条的作用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当下~~~先拆下来跑一下线路...

只看到其中一条进到T-CON的电源管理IC另一条不知道跑去哪
高压版也不知道接到哪边去的.....

不管了....直接拆下这条线~~~在装回去测试看看......

拆下之后~~装回~~~~~~

先装一半~~在测试看看...没想到...灯管...都正常点亮了....这~~瞎咪情形???画面也正常....
这时我就直接把外壳都装回去.....

测试画面.....耶~~~~~居然都正常了......

想说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就先测试半小时在看....还好的...

然后我就这样让它一直热机到晚上...完全没有问题了...期间~~我还有关机休息一下在开~~也没有问题了

这样又完修一台了~~~只不过..那条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阿???我完全搞不清楚......
感谢大家观赏此次维修实例~~~~~

网友:
这么晚还发教程...难得啊....

网友:
这是个多大的屏,光灯管就有16支。

网友:
楼主台湾人吧 系嗯系?这线估计有点设计缺陷 老化了问题就出来 或者是漏电检测之类的回馈 猜的

网友:
灯管好多哦。。。

网友:
哇   好厉害,有这种技术加上这种分享的精神,你一定能赚大钱

网友:
应该先点下灯管,就不用拆面板了哈。拆面板很危险的说。

网友:
嗯 分享的精神 值得分扬和学习 ...技术也值得学习

网友:
老大 这个是个组装的东西吧 我就怕羞这样的东西啊

网友(2010-11-28):
很少看到关于液晶电视的详细维修流程而且图文并茂,请问液晶电视拆屏是否会像显示器一样有漏光的情况出现